一个简单的二极管导通原理,请大家给解释下原理。

楼主(2007-03-28):
其中D1是普通发光二极管,R1是30K,串连接入220V交流市电,现在看上去D1一直是亮着的。
我知道当D1正向导通的时候,由于R1的限流作用能使D1有10mA左右电流发亮,但是如果在反相截止时有上百伏电压反相加在D1上,假如被击穿可以有近10mA反相电流通过应该会使D1烧毁的啊!可实际上却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希望知道的人能给我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久了就会有部分会损坏的。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反相击穿电压很抵

发光二极管反相击穿电压很抵,所以功耗不大,一般象这样的击穿不会损坏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只要整个功耗不超就没有严重问题

网友D:
不要忘记电流了

电压再高,电流小,或者没电流,就如麻雀站在110KV上面-开心的很.

网友E:
电阻得用多大功率

电阻得用多大功率的,小电阻一下子就烧了!

网友F:
电压再高,电流小,或者没电流,就如麻雀站在110KV上面

麻雀站在110KV上它的两面三刀只脚之间的电压高吗????它两脚0.1V都没有

网友G:
最好还是加上反并联的二极管,老外设计的电路通常比我们多

器件

网友H:
最早在“热得快”上见到过,中国人就是聪明!

网友I:
在d1上并一个反方向的二极管

网友J:
一点都没错

一点都没错

网友K:
你就大胆的假设一下嘛:

“发光二极管与介纳二极管可能存在某种相似性”。(不要怕错,但要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朝一日当你这个假设被证明是对(或错)的时候,你就彻底知道二极管是怎么回事了。而在这一过程中你还可能学到更多其它的本事。

就算没机会深入了解半导体,经验性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应用于实践啊。看看那些设计机械的,计算齿轮计算轴承所用的公式有多少是百分百精确的?到处都是经验公式。

“不耻下问”的意在突出“不耻(虚心)”,不是“下(瞎)问”!孔老爷子都快急死了。

网友L:
电流小么

30K电阻是起限流作用的,不过得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M:
为啥不整一下流呢?

网友N:
加大电阻

电阻小了点,经常看到产品上是100K 1/4W的电阻,配合高亮管。

在早期的还有220K 1/8w的电阻。

网友O:
很经济,很巧妙

网友P:
电阻要用5W左右的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可以不计

电阻上的功率P=V*V/R

P=220V*220V/30K
P=1.6W

LED 需要的功率为0.02W左右.

严重浪费能源!

网友Q:
象在搞LED常温老化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