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7-03-29):
(无正文)

楼主:
Q2的VBE0.6V不是把Q1的C电位钳位在0.6V,这样DA输出电压变化的话,输出电流大小不是不会变了吗?怎么实现压控电流源呢,还有怎么实现恒流的
希望高手来解决下,详细说明下

网友A:
这个电路能工作?

U1输出低于0.6V时,几个Q都不通,电流为0,U3输出为0,U4也一样,不能使U1的输出降到0V。

按要求这个恒流源电路可以做得很简单的。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数控恒流源应该是很简单的

这个电路为何如此复杂?

网友D:
关注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电路大简单了

网友F:
可能原因及电路工作原理

这个电路的恒流作用主要是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制作的,大致工作情况如下:
1. DA输出经过一个10/11电阻分压,然后再经过一个11/10的放大器U1,完成1 比1电压传输。
2. 放大输出电压被Q1的be节跟随到e极,Q1的ce电流为(Vda-0.6)/R6。这个电流全部通过Q2的be结(因为有D2的存在,R5上不通过电流),电流放大B2(Q2的电流放大倍数)倍,然后再通过Q3,再放大B3倍(Q3电流放大系数),从而完成控制电流的目的。
3. 关于电流采样电路,我没有看明白,要看U3的规格书才行,我估计其主要作用是采样电流,然后转化成相应幅度的电压反馈到输入端补偿弹片机的电流,还有稳定输入的作用。

电路调试不成功的可能原因:
1. R4电阻一端应该接地,不是接+5v。
2. U1接成了反向放大,这是错误的,应该接成同比例的同向放大(因为弹片机输出的是正向电压)。

估计解决了上面两个问题该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如果哪里有问题请高手指出。

网友G:
我来说说吧,

这个电路有点复杂,但觉得楼上第点说的不对,D/A应该外挂的,D/A输出的应该负电压,但如果是正电压,那个9013就截止了,据我所知,AD620是差动放大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基本同意楼上观点,Q3此处作为射极跟随器,可以提高输出端电流。我公司用的是IRFP460的场管,电路比这种接法简单很多.0.2的那个是反馈电阻,假定负载一端上的电压抬高XV,那么反馈后的电压后另端电压也是XV,但保持负载上的电压差不变,这就是恒流的原理。所以电路采样的是电压信号,而不是电流信号。此外,U4应该做成反向器,而不是做成电压跟随器,应该测下各个运放单元的I/O关系,就能找出来原因,这种电路我现在调试比较多的,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我,0755—26895477,蒋工。

网友H:
http://haha168.com/pages/001/fool.htm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感谢以上各位对电路的分析,使我对电路明白了很多.
    到今天为止,差不多已经做好压控了,但是还有几点不明白,因为电流很大,5886发热后Vbe会减小,导致输出电流会不断上升,反馈是加了,但反馈好象没温度变化快,AD620那个是差动放大器,对小信号放大最好了.
    问  1:反馈电压与AD输出电压极性应该相反吧??
        2:AD输出是从0开始的,但是电压很小时经过运放还是不能驱动9013,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我可调电流要做到越小越好.

网友G:
只回答一个问题

去掉那个R9,就不是小信号差动了,将AD620的2脚和3脚对换,去掉U4的那个电位器,U4的第6脚输出电压即为反馈电压,和D/A输入电压同极性,保留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

楼主:
理解了一些

反馈电压应与DA输出电压相反才能起到反馈效果.
+5V那一路是不是为了DA输出为0时也能启动9013.请高手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