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元件参数取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7-03-30):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上的元件参数取的对不对?
做音频的

网友A:
用了双电源,470uF电容可以不用

输入电容极性接反了

放大倍数太大了

网友B:
参数错误较多

1、信号源内阻多大?如在数十K量级,则输入端的510P电容过大;
2、增益设计达2000多倍之多,很不稳定,且受增益带宽积限制,高频响应不易保证;
3、补偿电容0.033(uF)太大,转折频率仅数十Hz,超过该频率以-3dB/oct衰减;
4、输出端153电容与50K电位器何用?音调调节么,建议计算一下动放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