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3-31):
请问谁有测量放大电路的电路原理图,要求:设计一测量放大器电路,输入信号取自桥式测量电路的输出.当R1=R2=R3=R4时,V1=0.当R2改变时,产生V1≠0的电压信号,请将该信号放大,要求: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VD=1~50,放大倍数可调,最大输出电压为±10V,非线性误差小于1%
急用!!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桥

省事就用AD620,电路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放大倍数可调,手动调用个电位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