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电路图分析

楼主(2007-04-04):
大家对此电路能不能分析下.由于我刚接触模电,对晶体管不怎么会分析
为什么光线暗时,两晶体管会轮流导通,发光二极管闪烁.
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图中有错。

光敏电阻的箭头不向外。LED应该串联电阻以限流。

这个原理图没有可欣赏的地方。

提示:
流过R3的电流 I.R3 变化使Q2工作点变化。

楼主:
高手们也要多多帮助我们这些初学者啊

谢谢楼上,光敏电阻箭头是朝里的我画错了.
电路图应该没错的,是无线电上的一幅图.
我们是初学者,对有些高手们看起来很简单的图,我们有时候想不同,你们应该多多帮助啊,这样才会共同进步啊.
希望高手分析下电路原理啊
两个电容是干什么的,这好象不是交流电路啊????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谐振荡器

“两晶体管会轮流导通,发光二极管闪烁”,这还不是交流电路?

网友C:
2楼的说得对

是流过R3的电流 I.R3 变化使Q2工作点变化,当Q2工作时,使D1的正极电压变低,D1不发光,同时Q2基级电压变低,Q2停止工作,D1的正极电压变高,D1不光,如此重复。D1就闪烁。其实你把Q2看做水龙头就好了,Q2的基级就是开关,工作时就放水,集电极电压变低。停止时,维持3V。

网友D:
电容器两端的正负号也不对吧。

网友E:
图纸有错吧!!

图纸有错吧!!

网友F:
电路欣赏

学习中

网友G: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粗解

这是我的一点见解,电流I经过发光二极管(发光),电容(C1)阻止直流经过Q2然后通过Q1(导通)到达负极,光敏电阻受到发光二极管的光后电阻边小导通,电流经过R3,电容(C2)阻止直流经过Q1,经过Q2(导通),到达负极,发光二极管熄灭后,光敏电阻电阻增加,电流又经过发光二极管(发光),这样周而复始,发管二极管就忽亮忽灭。

网友H:
电容+,—没错

电容没有错,就是杨真人说的那2个错误

网友I: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I:
我也是初学者

我这两天也看了和你的电路功能一样的电路,但电路图不一样,
你是怎么把电路图发上去的啊 ,我也想发叫你看看,但不知道怎么发啊
用什么东西花的电路图啊

网友I:
5楼的 我有疑问

5楼说,"当Q2工作时,使D1的正极电压变低"这是为什么啊
Q2停止工作,D1的正极电压变高  这又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哦,电解电容的极性反了.没看仔细.抱歉.

这个是两个NPN管,电解电容的负极应该接B极,电解电容的正极接C极.否则电解电容的反向漏电会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点.
不过估计这个错误是楼主自己不小心画图而起.

网友J:
正在努力中

网友K:
    是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在早期的数字电路的教科书中就有, 并有详细的工作原理讲述.

网友L:
hehe

有光时电阻变少,Q2的C-E的电压大约为0.3V,少于Q1的B电压,电容C1充电Q1截止,LED灭.当充电的电压大于0.6V左右的时候,Q1导通,LED亮同时Q1的C-E电压变位0.3V左右,电容C3充电,Q2截止,当充满时又导通,这是又进入开始分析的状态.无光时Q2始终截止,LED亮.

网友M:
多谐振荡电路

这个电路是要记的,而且图也有错误

楼主:
问楼上

这个图是不是电容接反了,哪个

网友N:
振荡电路

14楼说的对

网友O:
振荡电路

网友P:
TO:5L、9L ;17L正解

5L:D1的正极始终是3V,不会改变。Q2的开关不会直接控制D1的动作,Q1才是D1的控制元件。

9L:应该先明确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应该是三极管导通才有电流,而不是集电极电流引起的三极管导通。
“电流经过R3,电容(C2)阻止直流经过Q1,经过Q2(导通),到达负极,发光二极管熄灭后,”这里的电容不是阻止直流的,发光二极管不会因为Q2的状态而直接熄灭。Q1的状态决定发光二极管的状态。

17L正解,“电容C3充电,Q2截止”是C2。

这个电路是一个光控振荡电路。光敏电阻在无光时阻值极大,不能给C2提供充电电流,不能给Q2提供偏置电流,所以无光时,电路停振。

D1应该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Q:
标准答案哦

这个电路的核心原理在与那两个电容上,当没有光照的时候只有Q1导通二极管发光,当有光照射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减小其Q2也开始导通在Q2导通的瞬间C1放电使Q1基极的电位下降导致Q1截止这时二级管不发光因为有R2的存在又对C1开始充电当达到Q1的门槛电压是Q1导痛,Q1的导通又降低了Q2基极的电位使Q2截止这时二级管发光然后Q2的过程与Q1相似!!!

网友R:
应该是没光的时候D1闪烁

好像是有光的时候Q2常通电路不工作,没光的时候Q1 Q2轮流工作使D1闪烁

网友S:
也许是这样的

首先电源是3V,当光线暗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将增大,此时假设Q2截止,那么Q1导通,LED点亮,C2充电,充到一定程度,Q2导通,C2放电,Q1的基极通过C1被拉底,Q1截止,LED灭,C1被充电,充到一定程度,Q1重新导通,:ED亮。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本人才粗学浅,仅代表个人分析,不对之处海涵

网友T:
努力学习

我也是初学者。。。
看大家的回复长见识

网友O:
这完全就是一个震荡电路啊

网友U:
初学者

学习了阿

网友V:
我这么看

网友W(2007-05-06):
应该这样吧?

网友W:
应该这样吧?

应该这样吧?

网友W:
有就余余可

楼主:
关键是两个电容的极性

电容在电路中的极性是怎么判断的呢,各位高手解答下希望

网友X:
找到了详细分析

找到了详细分析;
http://www.**/blog/hanchu/13346/message.aspx.htm

网友Y:
典型的多谐振荡器

同意17楼的

网友Z:
我也来说说

自激多谐振荡器也叫无稳态电路.两管的集电极各有一个电容分别接到另一管子的基极,起到交流耦合作用,形成正反馈电路,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集电极的电容将脉冲信号耦合到另一只管子的基极使另一只管子导通.这时原来导通的管子截止.这样两只管子轮流导通和截止,就产生了震荡电流.

网友AA:
多谐振荡吧

电容和晶体管组成振荡电路,电容充放电会提升或降低晶体管基极的电位,使晶体管导通或截止

网友AB:
典型的多谐振电路,

网友AC:
有谁能详细说明一下这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大家好,我也是电子学的初学都,有谁能详细说明一下这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D:
17楼讲的很清楚

   赞同17楼的意见!!!
   现在恍然大悟了 呵呵!!
楼主弄反了吧!!是有光强的时候,LED一亮一灭,光弱的时候LED一直亮着!!

网友AE:
我同意17楼的说法

网友AF:
画出等效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AG:
应该有成效的

摆明那两个电容的接法有误,把C1去掉试试看吧!应该有成效的!

网友AH(2007-06-08):
RT

電容正負沒接錯
LED要串個330歐電阻
光照越強,光敏電阻越小,LED閃爍得越快
但若光敏電阻阻值太小時容易使2個電容同時充滿電,LED常亮,電路不工作
所以光敏電阻還要串多一個1k電阻

网友AH:
我剛剛搭了了電路測試過了,可以

网友AI:
同意17楼

网友AJ:
典型的多谐振荡电路

楼主:
现在大概清楚了工作原理

谢谢各位的分析,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K:
我也给个图大家侃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7105749706.jpg

网友AK:
我也给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AL:
多看点基础的书

电子技术基础上有一个和它相似的也是用电容的+极去控制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那上面还是两个LED呢!

网友AM:
典型震荡电路

不过发光二极管需要限流.光敏电阻的任务就是控制晶体管工作状态的变化,使二晶体管发生震荡,发光二极管闪烁.
个人认为...

网友AN:
有谁知道不?

当Q2工作时,使D1的正极电压变低这是为什么啊
Q2停止工作,D1的正极电压变高  这又是为什么啊

网友AO(2007-09-30):
bu cuo

bu cuo

网友AP:
hah

好热闹呀,

网友AQ(2009-07-12):
to12楼

这个是用protel画的吧

网友AR(2009-09-27):
C1充电,Q1为什么会截止?

网友AS(2009-11-18):
收益颇多多谢

网友AT:
整点应用的

网友AU:
多谐振荡电路.
其实这个电路在光线比较亮和暗的时候LED都是在闪的,只不过在光线比较亮的时候,灯闪动的时间比较短而已.
通过光敏电阻来改变对电容C2的充电时间.

网友AV(2010-01-10):
这图一定是错的,没人性,,,,,,,,,,,,,,这么多大师的人物在分析,有心啊????
我要送大论者们一本好书<<模拟电路基础>>:lol:lol:lol

网友AV:
70楼的哥们,讲的是对的,,,,:)

网友AW:
能否更新下图纸?

网友AX(2010-02-09):
欣赏一下

网友AY:
14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Z:
简单的说就是光敏电阻的作用,受光时相当于断路,无光是相当于通路,然后结合三极管,就应该好分析了吧。同时要注意电路中的电容是分正负极的就OK了

网友BA(2010-03-14):
哪位高手帮我把这个电路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B:
看过来看过去,觉得17楼的讲得比较合理透彻,支持17楼。

网友BC:
两个电容应该是起耦合用的,Q2基极电流变化导致集电极电流变化,返回到Q1影响Q1基极电流。基本的应该是这样

网友BD:
比较接受9楼的说法,大家再好好分析。

网友BC:
两个三极管应该是互相有一个负反馈的作用,光线暗时光敏电阻阻值增大,导致流过Q2的电流减小,而从Q2集电极留下来的电流不变,这中间多余的通过电容流到Q1基极,导致Q1集电极电流增大,流过LED的电流增大,LED亮。LED亮又导致光敏电阻阻值减小,作用和上述相反,导致LED电流减小。这样周而复始。

网友BE:
谁能详解下两个电容C1 C2的工作过程 以及容量的选取,谢谢! 新手 学习中

网友BF:
这电路有错吧

网友BG:
就是振荡电路,光敏电阻是它的起振条件

网友BH(2010-04-14):
莫笑~~~请教一下,为什么C1充电的时候Q1会截止?

网友BH:
哎,没人理

网友BI:
高手们也要多多帮助我们这些初学者啊

网友BJ:
光强变弱时,R3电阻增大,导致Q2断开,Q1导通,D1灯亮。
D1灯亮后,R3电阻接收到D1的光,电阻变小,Q2导通,Q1截止,D1灯灭

网友BK:
不闪的时候。二极管是常亮的。唉。这电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BL(2010-05-16):
回复 楼主:
你的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BM:
17楼chenbintom说得对,别的伪行家就别在这里搅合了。
0.065w超高亮led的管压降就在2.7v左右,再加上0.3v的ce电压,正好是3v!

网友BN:
17楼的分析比较清晰些。。。。请教了

网友BO(2010-09-27):
17楼说的很好。

网友BP:
这个电路见过,是多谐震荡回路,但是图上不对吧?

网友BQ:
此电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R1的图有误,其他的都是正确的,那个电容C2就是起限流和延时作用的.C1则是为在D1导通时为Q1的基极提供触发的. 呵呵,个人分析,还请探讨.

网友BR:
    是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在早期的数字电路的教科书中就有, 并有详细的工作原理讲述.
引用 网友K:
我想这个答案才是最适合楼主的!
多看看书吧

网友BS:
同意14楼说的

网友BT:
我觉得 17楼的 chenbintom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BT:
看了大家的分析真是受益良多啊~~~~

网友BU:
应该是有光的时候才这样啊

网友BU:
23楼说的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BV(2011-02-19):
正反馈啊。当然会闪了。

网友BW:
两个无稳态电路的暂态过程交替

网友BX:
发光管闪烁而已!

网友BY:
学习下哦,不懂的

网友BZ:
sorry了,本人今天才开始学,所以也不懂得。

网友CA:
Q2通----C2充电----D1灭---R3增加----Q2截止----C2放电----D1亮----R3减小---Q2通

网友CB:
真该好好看书了

网友CC:
应该是2个电容都反了

网友CD:
到这里学习来了

网友CE(2011-03-22):
支持17楼的解释。

网友CF(2011-05-17):
这是个多谐自激震荡电路 支持20楼

网友CG:
16楼说的对

网友CH(2011-08-01):
新手学习,比较偏向17楼的解释

网友CI:
就是一个自激震荡电路,光强不同,震荡频率不一样,所以会闪

网友CJ:
貌似楼主的电解电容连接有点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原理。看起来很相似。

网友CK:
正常情况下,Q1、Q2截止,C1、C2两端电压大致相等(0v)。当光线暗时,光敏电阻值下降使得Q2基极电压上升,Q2导通,Q2集电极电压下降,电源通过R1对C1充电,当C1上得充电电压达到Q1的导通电压时,Q1导通,Q1集电极电压下降: 1)由于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接线),使得Q2基极电压下降,Q2截止,Q2集电极电压上升,C1充电结束 并且随着Q2集电极电压上升又恢复到两端电压相近状态  2)VD1亮。          随着Q1的继续导通,电源通过光敏电阻R3对C2充电,当C2电压充到Q2导通电压时,Q2导通,Q2集电极电压下降,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得Q1基极电压下降,Q1截止,Q1集电极电压上升,VD1灭 ,C2充电结束  并且随着Q1集电极电压上升又恢复到两端电压相近状态,然后电源又通过R1对C1充电。。。。。。 如此循环下去使得发光二极管VD1闪烁    个人愚见,见谅!!!!!!

网友CL(2011-09-11):
支持23楼,图没错
这个电路的核心原理在与那两个电容上,当没有光照的时候只有Q1导通二极管发光,当有光照射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减小其Q2也开始导通在Q2导通的瞬间C1放电使Q1基极的电位下降导致Q1截止这时二级管不发光因为有R2的存在又对C1开始充电当达到Q1的门槛电压是Q1导痛,Q1的导通又降低了Q2基极的电位使Q2截止这时二级管发光然后Q2的过程与Q1相似!!!

网友CL:
没光时一直亮,有光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