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BUCK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07-04-05):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BUCK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参数怎么确定
要求负载电流为: 3A
能否定量计算一下,给俺扫个忙,谢谢了

网友A:
用简单的LX、CX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XL和XC

网友B:
电感的确定

负载电流3A,峰值电流为Ipeak为有效电流Irms的2-3倍,
电感可以这样估算,L=(Vin-Vdsat-Vout)*Ton/Ipeak;
Vdsat为PMOSFET的导通压降,Ton为导通时间,可见电感
愈小,峰值电流愈大,同时还要考虑电感磁芯饱(Core Saturation)
电容的取值和你要求的纹波有关Vripple.

网友C:
感觉楼上少了参数

寄生值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网友D(2011-11-29):
《精通开关电源》说对于任何拓扑电感的纹波率取0.4最佳。Buck电路中负载电流等于电感的直流成分,所以电感的纹波为0.6,也就是说电感电流的最大值是3.6A,然后根据这个纹波值计算电感值。

网友E(2015-01-24):
刚开始接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