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可控硅散热,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样的散热片

楼主(2007-04-05):
可控硅导通时,热量很厉害阿,可以烧水了都

网友A:
你要算的,我记得有资料介绍如何选择散热器

网友B:
普通T0-220的散热片就可以了

普通T0-220的散热片就可以了,其实主要消耗功率是在负载,本身消耗和7805差不多,主要看你用元件的自己的内阻,不过用公式算也更好

楼主:
感觉电流增大的情况下,

感觉电流增大的情况下,小的散热片根本不会起作用
准备换大一点的了

网友C:
呵呵,功率大的话加快铝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