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加自恢复保险丝实现过压保护

楼主(2007-04-05):
(无正文)

网友A:
没那么快的,当自恢复保险丝动作时后面的半导体器件早就

楼主:
看来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xwj老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B:
我实际应用的方法是用TVS管

如果是直流电源,则可选用单向TVS管,电源进入先串一自恢复保险丝,直流电源当然可以再串一只二级管防止正负接反,然后并一TVS管,单向的TVS管可以在直流电源使用,如果误接高压,TVS管导通,吸入大电流导致自恢复保险丝动作,用TVS管是提高反应速度,当然功率也要够,否则烧掉就玩完了,压敏电阻反应慢。我实际使用的电路是一个DC 4-20mA输出口,直接接AC220V,完好无损。

网友C:
楼上不会吧?用的多大功率的TVS和FUSE?

网友B:
当然要看实际情况咯

我的输出时4-20mA,所以,我用120mA的PTC,然后加一P4KE20A(单向TVS),单向TVS的好处是你如果误接交流电的话有半个周期TVS管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压降只有1V左右,所以消耗功率可以比双向TVS管小一半。

网友D:
楼主是弱电思维。

如果220没有回路,接上去没问题,如果直流负极接0线,只能烧毁,保护没有意义

网友E:
所谓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个PTC电阻

一定要温度达到一定值时才断开,温度是不能突变的,等到动作时,后面的电路早就烧光了。
自恢复保险丝的动作速度比普通的保险丝慢。

网友D:
强电方面的保护,主要是防止发生重大事故,不是保护电器

如果输电线路0线折断,瞬间成片烧毁电器,谁也没办法。楼主还是不要在这上费脑子了

楼主:
感谢munababy,还要感谢各路高手指点

我试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