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做一个控制电路~~先谢谢啦

楼主(2007-04-07):
我公司有个产品,是一种电源,输出电压,+5V  有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出电压,。每这个位器要扭十多圈才可以调到,一般是从4.5V向上调的,很慢慢的,现在请帮忙做一个自动控制电路,可以带动一个小电机,自动调节位器到+5V时停止,提高工作速度,电路尽量简单些

网友A:
这个題目不难吧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难

不过从成本上考虑,还不如改原来的电源电路。

网友C:
我也不会啊

网友D:
搞个机械限位开关即可,简单、可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