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位置不同,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4-18):
请问图1&图2,TVS二极管位置不同,这样不同设计,各有什么好处?
谢谢!

网友A:
当然是这第一种了.

第二种那个TVS很难起到作用了.前面那么多元件.电压突变先降在前面的电感电容上.之后才到TVS .冲击都是在前面承担了.TVS怎么保护?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

实际应用结果
第2个电路 应用中 多次发生 TVS烧毁
第1个电路,是重新设计的!未量产

楼主:
等等,来人帮忙啊

我等等等等............

网友B:
你的电路输入电压是多少?

这个参数很重要的。5V的TVS不到5V就可以导通,一旦导通电流会很大,时间过久就会烧毁。建议输入电压在5V时,至少用6V以上的TVS。

网友C:
要是第2种很容易烧TVS,那第1种不就更严重了?

网友D: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希望有高人继续讨论。

网友E:
TVS前加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
什么东西

没见过

网友G:
觉得六楼说的有道理,期待中

楼主:
谢谢各位!

输入正常为5V,对这个电路的改进请各位不要讨论了!
现在关键是这两种电路的差异?
第一个还没有量产!

网友H:
当然用第一个

第一个烧了还能说明有问题,第二个不烧,但不能说明没问题,烧了问题就大了

5V输入用6.8V的TVS,保险丝要放TVS前面

网友I:
用第一个

第二个容易烧,第一个反尔不容易烧,第二个TVS除承担冲击电流还要承担前面的电容放电电流。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J:
要用第二个,第一个安全性差

第一种方案,如果TVS管内部烧结,会导致外部输入电路烧毁。第二种即使TVS管内部烧结,FUSE还能起保护。看楼主考虑问题的方法是故障的时候保护自己,烧毁别人,还是烧毁自己保护别人?
另外,你电路的TVS烧毁有可能是因为电源断开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导致,你可以考虑在电感反向并个FR107啥的?或者在电感输入点也加个TVS管对地应该也可以。
还有FUSE一定是加在最先输入的地方,因为你产品的任何一个元件都有可能出现短路情况,如此FUSE不起作用外部电路岂不完蛋。

楼主:
有点明白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1.TVS放前面,难道不会承担电容放电电流??
2. Dear munababy, "你可以考虑在电感反向并个FR107啥的?或者在电感输入点也加个TVS管对地应该也可以", 这个不太明白了!这个市针对那个电路,1还是2?
3.这样看来,因为5V是外接输入的,这样看来,第一种方法比较好了,只有外接输入源稳定,都好!但当外界不稳定,TVS烧毁,外界输入源电路也要受到损害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K:
同意14楼的说法,应是电源断开后的反向电动势造成TVS坏掉。

网友J:
再扯两句

多加一个TVS管放电感前面,在电源断电的瞬间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如果在电感前面有TVS管,就可抑制部分反向电流,从而减少流过电感后面那个TVS管的电流。对了你的TVS管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双向的如果也烧那你还是考虑在电感上反向并个足够功率的二极管吧。

楼主:
谢谢munababy!

图中TVS是单向的!

网友H:
munababy

“你电路的TVS烧毁有可能是因为电源断开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导致”
---------------------------------------------------------
TVS对瞬态电流的吸收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用来防雷击,电感的反

电动势能把TVS击穿?

TVS不是稳压管。TVS不能长时间工作在稳态大电流情况下

网友J:
TO: zjp8683463

老兄请注意,楼主已指明是单向TVS,,电感的反向电动势能不能烧毁TVS要看电感多大,注意我说的是烧毁,不是击穿哦,电感的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电流是正向流过TVS管,单向TVS在正向等同二极管,压降只有0.7-1V左右,如果电感够大,过流烧毁TVS当然有可能。
接着扯击穿的情况,TVS击穿只要电压高于TVS管阀值就会造成TVS管击穿,跟电压是否是电感产生没什么关系吧,关键是只要能量足够,击穿并烧毁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H:
munababy

“单向TVS在正向等同二极管,压降只有0.7-1V左右,如果电感够大,过流烧毁TVS当然有可能。”
------------------------------------------------------------

  即使是正相导通,被烧毁也要看能量,这样的电路中的电感的能量还不至于

烧掉TVS,象1N4148这样的二极管都可以用来当续流二极管都没问题

  TVS被电感之类的反相击穿的可能性更小,放电的瞬态能量对TVS实在太小

被烧的可能性就是TVS的反相电压太低,一直工作在击穿状态

网友L:
我的看法

小可认为:1.TVS应该放在电感后面,这样也可以吸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
         2.TVS烧坏看看它的功率是多少,现在一般是600W.
         3.能否把压敏电阻放在电感之后,TVS之前.
         4.也就是楼上说的保险丝放在最前面.
        大家以为呢?TVS是怎么坏的,是因为打静电还是浪涌?我一直很怀疑瞬态器件对静电的保护作用.

网友M:
小弟,学习到了各位的精彩答复。

网友J:
zjp8683463

老兄说的有理,我没查电路中那个TVS管的型号,今天我特意查了下,是个5V的TVS选值确实有问题,5V的供电选5V的TVS确实是有欠考虑。而让TVS管长时间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确实可能就是导致烧毁的原因。多谢zjp8683463兄提醒。

楼主:
谢谢各位!

五一节回家,一直没有上网,谢谢大家的回复!多谢!
第2个电路图 ,经常烧毁,综合大家意见:一种是电感引起,一种是TVS选择
对第1个电路图,再请多发表意见!谢谢了!

网友N:
晕到

看了 半天TVS管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

楼主(2007-07-18):
更新一下 !!!

第一个电路设计,量产到现在,烧毁,发生的很少
第二个电路设计,从其量产,就发生了N多烧毁

网友O(2019-03-14):
两个方面分析问题,1)TVS管的选型存在缺陷  2)TVS管的脉冲功率的裕量不够,导致的TVS管过功率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