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电器旁边并联一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7-04-18):
一般的用电器件,比如电动机等,旁边并联一个电容,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呀?
我是个菜鸟,大家不要笑话呀!

网友A:
启动电容

楼主:
我同学说是旁路电容

起保护作用的
请问大家,是这样的么?

网友B:

看什末电机

网友C:
是启动电容哦。。。

网友D:
是启动电容,电风扇上都有

网友E:
交流电机应是启动电容,直流的应当是旁路电容,滤除杂波

网友F:
???

   你说的用电器上的电机,还是一般产品上的电机,电容是多大的。要是电器上的,耐压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启动电容,如果是小东东上的,直流电机一般都是抗干扰用的,就和你说的旁路查不多。

网友G(2008-07-30):
据说是保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