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大哥大姐帮帮我啊! 小弟跪求压力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2007-04-18):
    大哥大姐帮帮我啊! 小弟跪求压力传感器的资料! 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可自己菜的不行拉,不会弄啊!所以请教各位:

    我要用单片机做一个压力传感器,受压时能显示压力.能显示这些功能就行.我自己不会设计电路图啊!
    那为高人帮帮忙啊,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压力传感器的资料?

一般就是电阻桥吧,不需要任何资料阿?差分放大ad就可以了,难道你用的电容式的,见过rb的产品上用的,没用过,中国没得卖啊,有的话跟我联系,买个玩玩

楼主:
智能压力传感器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想用压阻式的 自己不会设计电路

网友B:
GV HNUKL

没什么呀不就是四个应变片贴在某一物体上在通过这个物体产生的机械形变而输出信号。

网友C(2007-06-07):
也可以是厚膜电路印刷的!

也可以是厚膜电路印刷的!

网友D:
到这里看看

www.guangce.com

网友E:
re

你说的是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吧(国内有无锡一家做陶瓷的,还找过我,呵呵)

电桥上面贴应变片,一般输入5v电压,两个信号线输出
没压差电位相等
当有压差,产生微变电压,传给a/d
ad传给mcu处理  显示

其实就是电子天平拉  原理很简单的,就程序复杂一点
数据采集和处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