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的计算

楼主(2007-04-19):
我的一个电路中所接入的电源是直流24V,电流能达到5A左右,在电源的输出端串入一个电感,起稳流的作用。请问我该串入多大的电感,这个电感值是怎样计算的?
本人技术很低,请大侠们不要见笑。先谢谢了

网友A:
那能啊!!!!

你的电源是直流的,那能用电感限流啊???????

网友B:
电感在直流中是短路啊.小弟

网友C:
应该视要求而定

电源的输出效果到底怎么样,
波纹电压多大,

楼主:
请指示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在电源的输出端加入电感的目的是:在电路起动时起限流的作用,不知行不行,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个电路对电压的纹波没有要求。
请大侠指示。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感觉有些奇怪

楼主最好把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