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探头一般都用什么器件实现?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没说是哪个频段的

如果全包括,还只有热电堆才行

网友B:
查"热释电"

楼主:
各位高手见笑了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
在黑暗的环境下,距离1cm以内,有物体接近该传感装置时,产生信号
以前见过报警监控用的红外探头,可惜手头上没有东西,要不拆开看看

网友C:
红外对管

网友D:
红外对管有方向性的

网友E:
呵呵

    用微波感应就OK

网友E:
不要用红外了。

网友F:
探测什么物体?

网友G:
用电磁场的变化

   根据有无相应的物体靠近从而电磁场的分布然后反映到相应的电压或电流上。当然根据所测物体的不同他的表现方式也不同

网友H(2007-05-31):
有没有图例啊

有没有图例啊!有没有能监测3米以内的人体红外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