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算放大器电路如何分析?请指教?

楼主(2007-05-09):
这个放大电路如何分析呢?可以去掉-10.5V吗?

网友A:
根据叠加原理,运放输入端输入的是一个交流信号,前面网络的作用是去掉直流,让后面只放大交流信号~~~~~~
,不然有直流的话,会饱和的~~~~~~~~

楼主:
R10

有个R10电阻还能去掉直流吗?

网友A:
~~~~

可以呀,~~~
你用叠加原理计算一下,就晓得了~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指:有R10了,直流可以耦合进入
正是这个R10的存在所以才导致在R34上面必须加上-10.5的负电压,通过
这三个电阻构成的网络在用-10.5的负电压抵消通过R10进入的正电压~~~

网友B:
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不把r10去掉
r34跟r33对称接地呢?

还有直流饱和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样可否?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掉直流。不然运放就饱和了。
去掉R10,然后将-10.5V接地,这样是否也可以?
这样做+端的偏置电流,通过+端的电阻时会在+端形成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值好像有几百毫伏。
电流反馈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