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价这个电路的优劣

楼主(2007-05-10):
JP2 是PT100,由于电路只能提供单5v,所以运放op07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测温的么?

这个电路应该达不到很高的精度

楼主:
测量0-120度

网友B:
GDFNJ

传感器的恒流源选用TL431不太理想,整个电路马马虎虎吧

网友C:
温度测量电路

这个电路精度不高而且抗干扰能力也不强用在实验板上上还可以!
这个电路我以前用过后来给我改掉了.

楼主:
楼上能提供更好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