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这个开关电源图,

楼主(2007-05-14):
请问 D6
     D7
     ZD1
     C4
     R6
     分别起什么作用呀?C4为什么是反接的?大小由那个因素决定?
     要改变他的功率是(变化不大的那一种.如1W变3W)是改变压器还是改
     C3,R4?  C3,R4的大小又是与功率有什么关系?如有些是472和220与
     104和150用在功率也是差不多的开关电源上呀.
     效率提高了,那他的功率提高吗???
请高手回答,能详细说明更好.本人十分感激.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只看不说呢?请大虾指教呀

网友A:
我猜的,

D6    C3的泄电二极管,
D7    半波整流给C4充电,
ZD1   输出电压增大时,C4负极电压变低(大概低于-5.5V),ZD1击穿,Q1无法导通,输出电压下降,起到稳压作用,
C4    电压采样电容,
R6    电路不会工作在空载状态,使电路工作稳定,

网友B:
在C4并一个33k电阻,可能好一些

网友C:
典型的单端自激开关电源

manbo789 不必猜,说得都对,不够详细而已。

D6的作用:注意C3是不能通过直流的。正半周通过C3的电流通过Q1基射间二极管,负半周呢?只能加上D6让C3放电。
D7将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输出的电压整流出一个负电压,所以C4没有反接,这样接是正确的。
ZD1是稳压二极管,注意C4上端(负极)电位负到一定程度将使ZD1导通,使Q1基极电位降低,那么Q1在将提前结束导通,也就是脉宽减少,脉宽减少后又会使C4两端电压减少,这是负反馈过程,此电路能稳压全在于此。因此该电源输出电压基本上由ZD1决定。
C4不用再说了吧? dengm 建议C4上并联一个电阻,完全正确。
R6俗称“死负载”,固定放掉一部分电流,使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不会上升到很高。

网友D:
上面是一个充电器的电路图吧?

上面是一个充电器的电路图吧?

楼主:
非常感激各位的指点和maychang师傅

请问manbo789:你那个输出电压升高应是输入电压升高吧...还有C4负极电压变低(-5.5V)时.是不是也比正极电位要高.只是比ZD1的正极电位低0.7V.ZD1导通那不是对C4反充电?如何决定C4的大小?为什么那并个33K的电阻要好一点?是给C4放电吗?
问maychang师傅:你真让我崇拜.能回答一下后面那几点吗? 要改变他的功率是 (变化不大的那一种.如1W变3W)是改变压器还是改
     C3,R4?  C3,R4的大小又是与功率有什么关系?如有些是472和220与
     104和150用在功率也是差不多的开关电源上呀.
     效率提高了,那他的功率提高吗???

楼主:
还有一点让我弄不明白

就是C4负极性的电位问题了.当绕组下正上负时C4充电这时负极为多少电压?当转为上正下负时?负极又为多少?这时C4好象没有回路呀?那不是放不了电了.?又转回下正上负那不是充不了电了?

网友C:
先说C4充电

“当绕组下正上负时C4充电这时负极为多少电压?”
充到这个绕组下正上负的峰值电压减D7管压降。

“当转为上正下负时负极又为多少?”
上正下负时C4两端电压基本不变,只有很少的降低,因C4放电电流并不大。

“这时C4好象没有回路呀?那不是放不了电了”
C4在此图中只能通过ZD1放电。所以 dengm 说“在C4并一个33k电阻,可能好一些”。C4并联一个电阻,会使C4放电加快,整个电源的动态响应好一些。没有这个电阻,电源在220V交流电压突然降低或输出电流突然增加时响应太慢。

“又转回下正上负那不是充不了电了?”
只充C4放掉的那一些电。

要提高输出功率,C1、R3、C2、C5、R5都要改,尤其是变压器要改。如果功率增加得很多,需要改的元器件更多。

网友E:
锁相倍频电路

我想请教有关锁相倍频电路方面的问题
希望高手能帮我

网友F:
maychang给俺讲讲是怎么启动的啊?

开始的时候,电流通过R2/C3/R4/辅助线圈给最下的辅助线圈充电把?
C3充满后,辅助线圈上的电荷通过D7放掉吗?

Q1怎么才能启动让左上方的线圈开始充电啊?D5/R3是给左上的线圈放电的把?

C3上电荷怎么通过D6放电啊?

楼主:
真是万分感谢师傅了.

我是不是问题很多呀?因为我才刚出道.没人教呀....
    那要是C4变大一点或是变小一点对电路会不会有大的影响呀?如10uF变为4.
7uF...
  在功率提高不多的情况(如上升1-2W)C1,C2,R3,C5.R5要改吗?C2,R3,D5不是抑
  制振玲电压的吗?要改吗?还有C2.R5不是输出的滤波和限流的吗?这也才是几W
  的电路.电流要求不怎么高..也要改吗?
  我想知道C3,R4组成的电路.他们的大小对频率的影响,对效率的影响和对输出
  功率的影响.如果C3,R4的时间系数大了是不是频率降低.效率下降.输出功率下降?反之呢?是不是升高呀?(变压器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C:
“开始的时候,电流通过R2/C3/R4/辅助线圈给最下的辅助线圈充电把?”
Q1启动靠R2中电流导通。C3R4只是将R2中电流分流一部分给最下面的辅助绕组,对Q1启动并无作用,辅助绕组此时是启动电流的负载,上正下负,不会通过D7放电。

“D5/R3是给左上的线圈放电的把?”
D5R3C2用于吸收Q1关断时变压器漏感带来的电压尖峰。

“C3上电荷怎么通过D6放电啊?”
这个就自己画出电流方向来理解吧。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高论了?

楼主:
再问

那这个图的D6,C4又反过来接呢???
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振荡原里和稳压原里吗?光耦是接在431的上,,

网友C:
图不全,不好说

楼主:
是吗?那来个全的.前面是整流滤波

楼主:
搞错了.再发

网友C:
这个图里D6C4是要输出一个正电压供光耦使用

既然是要输出正电压,当然应该这样接。

这个电路,Q1基极是从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通过C3R4得到正反馈信号,这一点与1楼的图相同。不同的是稳压方式。
1楼的图,没有从电源输出端取样,而是从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取样,经整流后得到一个大小与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峰值有关的负电压,将此负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以减少开关管导通脉宽。
19楼的图,是从电源输出端经R9R14取样,经TL431比较放大后驱动光耦,由光耦控制Q2,Q2再去将Q1基极信号分流以减少开关管导通脉宽。D6C4仅提供一个电源给光耦用,这个电源电压多大与反馈无关。

楼主:
非常感谢了.....

虽然还不是全懂...不过19楼431取样电压是从两个地方取样的..真奇怪..
那下面这个图是不D7,C6是不是和上面那个D6,C4一样呀?只是位置放的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了.....

19楼那个图431的取样电压是从两个地方取样的..真奇怪....
下面这个图的D7,C6是不是和上面那个D6,C4一样呀.只不过是位置不一样呀

楼主:
你那个有点看不懂呀

1楼的图,没有从电源输出端取样,而是从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取样,经整流后得到一个大小与变压器下面那个绕组峰值有关的负电压,将此负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以减少开关管导通脉宽。
能说一下负压回路吗?

网友C:
这个图D7C6功能与19楼图是一样的,注意Q3集电极没有电源

19楼的输出确实比较奇怪,实际上有一支整流管是正激工作,也就是说开关管导通时该整流管导通。

开关电源是比较复杂的电路,里面牵涉到的知识面比较多,而且不是线性工作,需要考虑器件的极端工作情况,更需要了解磁性材料的特性。越是看上去简单的电路,越难于理解,因为越是看上去简单的电路,每个元件都经过周密考虑,能省的都省掉了。
现在有不少搞开关电源的朋友,只能照猫画虎。搬个现成的电路,就算做出来了,出了点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更不用说改进电路或设计新电路了。
劝楼主一句:需要加强电工学的基础知识,否则开关电源学不会。

楼主:
哦...那时我是读电子.学校把电子和电工分开了.就是没学电工

这下真惨呀,不过有你们这些能人易士,.我现在对开关电源又了解不少了呢

楼主:
我对电路只是会大体分析..

具体到每个元件的作用那就好难了...只知道主要的元件作用而已

楼主:
请问

开关管的导通脉宽大了或小了.那输出的电压.效率和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不是很懂呀,,请指出..

网友G:
我也刚出道啊

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