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一下电路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楼主:

我根据以上的电路原理图焊了一块板子,发现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工作不稳定.PB口的发光二极管开始的时候能正常指示,当不到几分种,它就灭了.开关复位后,它又能够正常指示.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看,非常感谢!

楼主:
电路看不清楚哦

电路图看不太清楚,我上传了压缩文件.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以上电路的稳压模块原理图

楼主:
请教

1,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2,这个稳压模块能承受的负载电流是多大?
谢谢!

楼主:
这是以上电路的传感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
请教

请问各位大侠三极管基极串联的电阻阻值大小合不合适?

网友A:
个人意见

1,电路跑得不稳...
  个人感觉电路问题不大,应该往程序方面分析,及电源稳定性...
2,你输出电流的大小好像应该由8050 的决定吧,8050理想状态最大电流好像是1A,插件的(贴片的就达不到了)(指到单片机的)
  感觉你这样的电源电路怪怪的,呵呵,这样二个431都好像在稳7.2V,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431只听说过在(10-100MA)能工作,我没看到过能承受多大电流这样的说法...
3,光耦部分,要Q1干嘛,怕MUC管脚坏??我看见很多电路都直接用IO口驱动的,保险点也就放个限流电阻到光耦的阴极...

楼主:
回复楼上

三极管的型号我在图上标错了,应该是s9013.二个431都确实是在稳7.2V.因为我用的这个单片机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若电源的波动大,单片机就会复位.
"这个稳压模块能承受的负载电流是多大?"我本意是想问:负载电流可多大.
小弟不才,我把红外传感器原理图符号画误了.Q1是做开关用的.
多谢大侠相助!

楼主:
改正了的图

楼主:
以上图的红外传感器的型号是st168

以上图的红外传感器的型号是st168

网友A:
你反正都是用IO口去控制传感器的,直接用IO口控制就行了,不用三极管也行呀...
7.2V是由你外面电源提供的,到控制板上这样接的,呵呵,我还没怎么见过...只要你的外面电源7.2V做好了就可以了...
到是你的二个5v由三极管驱动,(你把他当作开关,那你的5V是5V吗,按理说应该是7V哦)
且这样做不理想...
不如用个LM1117系列的DC片子稳妥些...

网友A:
这样的图都比你的好点

网友B:
R1为200K,你的AD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
AD输入阻抗是多少是1M

AD输入阻抗是多少是1M.但我不知道测的方法对不对,我就是测单片机的一个AD口和地之间的阻值.

楼主:
awey ,awey请回答

网友C:
建议更改电源电路

建议采用LDO作为电源,或者使用开关稳压器,楼主的供电确实很少见,我怀疑动态性能可能会很差,而且楼主对于高频滤波电容的使用有些过于少了,

网友D:
TL431的反馈应该从电源输出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