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楼主(2007-05-15):
  本人初学画电路图!请问个位大侠,为什么在画 pcb图时手动连线有些元件不能连上去?谢谢!

网友A:
手动布线

   不能连接的点有网络标号吗?只有相同网络标号的点才能连起来!!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除非在你没把网络调入的情况下,才可以随便连。

网友C:
对/应是没有网络连接

网友D:
仔细检查网络表对不对哈

网友E:
规则

是不是设置的规则问题啊???

网友F:
SCH与PCB

SCH元件与PCB元件之间参数要相同

网友G:

仔细检查你的电路图对不对,看看你的网络表相关的元件联没连上。在就是看一下你画PCB图设置的规则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H:
请教问题

在POWERPCB中是怎么样的编辑图纸的边框的

谢谢

网友I:
彼此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