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如下的IC,求高人推荐,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急

楼主(2007-05-22):
ic, pi, hz, VDC, dc
哪位高人用过这种IC?小弟正在寻找有此功能的IC,想实现控制倍频。总共有6-pins,定义:

1-pin输入clock1,

3-pin输入clock2,

2-pin输出data,

4-pin接地,

5-pin接一个控制端,

6-pin是接5Vdc电压。

工作定义:

当5-pin接地时,2-pin输出3-pin的2倍频,

当5-pin通过电阻接Vdc时,2-pin输出1-pin的2倍频。

如:1-pin输入5MHz,3-pin输入7MHz。当5-pin接地时,2-pin输出14MHz,当5-pin接Vdc时,2-pin就输出10MHz

楼主:
高手 哪里去了

怎么 没有大侠知道么

网友A:
用单片机写一个吧

用PIC12F00写一个就行了,不过频率只能到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