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下载到比较好的继电器的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29):
对继电器一直有点模糊..也想了解一下.还请高手点评和给你

最好是实例点评.不要像老师一样.只有一些表面理论.没用一点实际的分析..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5-03-30):
关于继电器的电路   你随便找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里面有驱动蜂鸣器的电路  你把蜂鸣器换成继电器就行了  当然  也有的原理图里本身就带有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