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和∏衰减网络对电路而言有区别吗?

楼主(2007-05-29):
请教:
射频功放两级间接2-3dB纯电阻衰减网络(输入输出端阻抗都是50欧),T型和∏对电路而言有区别吗?

网友A:

几乎没有区别。
但∏型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一个0电阻就可以替代;T型需要2个。也就是说∏更方便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