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侠们求助一款LED处理电路图

楼主(2007-05-31):
先谢谢大侠们了,我是菜鸟,不动单片机,想寻求一款硬件电路,可无奈找不到,请大家帮帮忙,要求能把变化不定的频率处理为数码显示的r/min和Hz/s

网友A:
看来楼主想要的是转速表

通过测量脉冲周期来换算速率。
方案有很多,现成硬件电路或者具体IC型号却不便供奉。
如果不能自己做,就去买个成品好了。

网友B:
其实对任何单片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工作

不过楼主能写出 Hz/s ,估计无论单片机还是其它电路都不行。

网友A:
应该是楼主误笔。"Hz/s"的"/s"应该去掉才对。

应该是楼主误笔。"Hz/s"的"/s"应该去掉才对。否则这样的义单位无意,也不存在。

频率计和周期计的应用,把周期换算为转速需要设置周期当量。普通频率计IC可能不具备这个功能。因此一般要专门开发的模块来实现。

网友C:
这样的电路有好多,你可以参考一下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
4楼: 应该是楼主误笔。"Hz/s"的"/s"应该去掉才对。

谢谢啦,我对电子这方面不是很好的,让我有学到了一点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