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常量定义后的引用疑问

楼主(2007-05-12):
今天做液晶显示程序,单独做了一个.h文件存放几个字模常量,并在主函数中包含了此文件,
主程序中调用并显示没有问题,但在同一个项目的其他.c程序中如果使用字模常量老是编译通不过,当然
在其他.c程序中我并没有包含此字模文件,如果包含了,编译没问题,但程序量就增加了很多,编译程序
将.h文件编译了两次。

我现在想知道,如果我要在项目中的几个.c程序中都要调用这个.h文件定义的常量,怎样才能做到

楼主:
已找到解决的方法

呵呵,从www.pic16.com论坛上找到了

可以这样定义:

在main.h中定义

#ifdef _MAIN_C_

 unsigned char  cString[];

#else

extern unsigned char  cString[];

#endif

在main.c中:

#define  _MAIN_C_

#include"main.h"

所有其他.c文件直接:

#include"main.h"

网友A:
#include"main.h"???

这是干什么?

unsigned char  cString[];

这样定义即使是常量,应当也是放到RAM中了把,太废可爱的RAM空间了把?

为什么不用const?

你那个main.h名字太容易让人误解了,改成val.h更好看些;

从你写出看,应该是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主程序和函数中都调用了这个变量,因为你把主程序和函数分成几个*.C文件写,所以遇到了编译问题;

楼主:
以上只是说明可以这样用

常量定义和变量定义是一样的

实际应用时已经用const关键字将字模定义到ROM中了

网友A:
呵呵,我以前遇到类似你同样的问题

不过当时我是要定义全局变量罢了.

当时也是这般解决的,但感觉这样定义很不舒服,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解决,关注一下把^

网友B:
基本常识:.h文件中一般只放不会产生段分配的定义、声明

而定义变量、代码等语句只能放.c文件中

而且头文件中都加入类似下面语句防止重复引用本文件的错误
#ifndef __自己__H__
#define __自己__H__ ...

头文件内容
...

#endif

这样,不管你的.h文件怎样重复引用都不会产生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