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计算出错

楼主(2007-05-17):
pic, pi, ic
计算一个变量值为24*常量2400时为正常
当变量为48*常量2400时就出错
后来只好分两步计算即变量48*40后再*60又正常可以用了

网友A:
程序绝对有误.

这种问题不该发生的.

网友B:
检查你的数据类型,很可能是溢出了

网友C:
24*2400=57600=E100H, 48*2400=115200=1C200H, 显然16位数据溢出

楼主:
回楼上,不是溢出的问题。

我的数据类型是长整型,什么可能溢出呢!
例
define a 2400;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long c;

b=24;
c=b*a;  //运算正确
b=48;
c=b*a;  //运算出错

define a 40;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long c;

b=48;
c=b*a;
c=c*60;   //运算正确

那分两步运算40*60*48=115200=1C200H 也是一样的,都可以
肯定是PIC运算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软件仿真就能有效果。

楼主:
应该划这样的

要结果是32位,两个乘数也要求是32位

网友A:
本来就规定运算时数据类型要一致.

长整型和长整型运算.整型和整形运算.
你不能把浮点数和有符号数拿去运算吧?
实际上在C编译器中,为了节省资源,往往把运算结果放在操作数中的一个中,所以要求你的运算数据类型要一致.

网友D:
应该这样

define a 2400;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long c;

b=24;
c=b*a;  //运算正确
b=48;
c=(unsigned long) b * a;  //运算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