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单片机

楼主(2007-05-18):
PIC单片机我想加一颗电池,这样的话这颗电池能用多久,还有是不是能考虑用睡眠模式,但如果在睡眠下的话时钟能跑吗?

网友A:
挤牙膏~

你想加的是颗什么电池?电压、容量多大?需要升压、降压芯片吗?如果要的话是什么型号?你的板子上其他电路工作电流多大?你想知道睡眠时候的待机时间还是连续工作的时间?
可以确认两点:
睡眠的时候主时钟不跑;
你的问题可以在你选的单片机的DATASHEET中找到答案;

网友B:
主时钟是不跑的.

但可以有一些副时钟,比如WDT时钟,TMR2外接时钟等
耗电的话,听楼上的话.现在有nW级的PIC,休眠时耗电很省,但对整个系统来讲,整体的设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