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牢骚,Mplab越做越差!

楼主(2007-05-19):
   每年几乎用mplab,最近发现越做越差了,调试程序时总是整个崩溃,这样下去以后都不敢选用microchip的ic了;我觉得microchip做事学的是我D那一套,屁股坐稳了就耍打牌,"为人民服务"的幌子都不要了。下一个项目我犹豫是否还看33f了。烦了!

网友A:
说说怎么就崩溃了?

那个版本的?

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B:
Mplab的毛病的确不少,得想一想了。

Mplab的毛病的确不少,得想一想了。

网友A:
呵呵,有毛病尚不至于崩溃把?

它在不段升级,有毛病当然是免不了的,但俺感觉一般都不是什么致命问题。

网友C:
是呀,这种情况我也是深有感触

我在用MPLAB时也经常遇到很多问题,感觉很不爽

楼主:
大部分时间是内存崩溃,

   每次用icd 2下载到target->run.......stop->reset,修改代码,编译后下载就崩溃了,立马被os调出c++ 6.0,一天不低于20次,烦!

楼主:
至少5年以上了,对中文注解彩色字体一直不支持

   还是不支持中文路径,不知道有多少初学者被稀里糊涂的挡住,我替别人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低于10次了。虽然极少用中文注解,但是需要使用LCD,自己制作的字体是啥总的要中文注一下了,你们看看这个:
/*--  文字:  微  --*/
/*--  新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const unsigned char Wei[] = {
0x22,0x10,0x32,0x18,0x2A,0x90,0x4A,0xA0,0xAF,0xBE,0x30,0x64,0x2F,0xA4,0x60,0x24,
0xA7,0xA4,0x24,0x94,0x24,0x94,0x24,0x88,0x24,0xD4,0x28,0xA4,0x30,0x46,0x20,0x84,
};

/*--  文字:  芯  --*/
/*--  新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const unsigned char Xin[] = {
0x04,0x20,0x04,0x20,0x7F,0xFE,0x04,0x20,0x04,0x20,0x02,0x00,0x01,0x00,0x09,0x90,
0x08,0x88,0x48,0x84,0x48,0x06,0x48,0x14,0x88,0x10,0x08,0x18,0x07,0xF0,0x00,0x00,
};

代码窗口如何显示的?
无论是使用中文、e文,代码或者注解,文件的最后一行不是空白而是有文字的,你们发现没有是一个啥情况?-----乱码随后!

网友B:
关键是有些毛病太明显了,说不过去了

有毛病不可避免。

很明显的毛病就很难说过去了。

发现毛病不及时修改,非要等到几个月后就更说不过去了。

不是吹毛求疵,很明显的毛病的存在,使我们对其的可靠性缺少信心。我们会想,其验证的程度如何?会不会有更隐蔽的问题在里面?

  假设:有一天,你打开房门时,发现开门的钥匙根本就不应该打开门,你再一试,任何钥匙都能开门了,你会怎么想呀?你会想有没人光顾过你的家门...

网友A:
eeproom反映的问题若属实确实到是影响情绪……

网友D:
情绪可以理解.

我用过很多单片机,就编译开发环境来说,MPLAB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7楼反应的问题应该是C的情况下,汇编一直都支持中文注释的彩色显示.
从6.0开始,MPLAB彻底重写了底层代码,估计是换了软件外包的公司,我发现所有的风格都改变了,最明显的改变是软仿真时的速度,跑个延时程序比硬件还快,但编程风格明显没有6.0以前的严谨,错误频繁出现,特别是单片机的仿真引擎出错率非常高,好在反应了还能"及时"改正,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MCP新品推出大大加速,测试上跟不上,二是程序员图快,测试不到位,或者MCP没有提供标准的测试程序.

网友E:
同感

我也是觉得这样的,我用的时候也有时候出现什么错误,然后自己就关闭了.这还是在编写源程序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写的程序还没保存,它就自己关闭就什么都没有了,郁闷得很.

网友F:
哈哈!

还是5.2版本稳定,至今没发现问题,我现在一直用这个版本
7.0的我已经发现问题,不知道上面的会怎样

网友E:
还行

我现在用的是7.50的还可以,目前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了,以前我用6.52的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G:
唉,萝卜快了不洗泥

晕死,一个新项目用到了24F系列比较新的一颗片子,为了让MPLAB IDE支持它,装了最新的MPLAB7.6呀,靠,在线调试可以,直接烧芯片就不运行了,我还以为是软件问题,把数据手册看了一周都没有找到办法,最后转成7.51的MPLAB IDE在烧芯片就没有问题了,MPLAB IDE中的芯片初始化的程序就更烂了,生成的代码问题一大堆,是不能用的,唉.......无言呀

网友H:
有点同感

网友D:
关于编程

1,我从来不用MPLAB提供的编辑器编写程序.一般用ULTRA EDIT
2,我从来还是相信自己做的初始化文件,不用任何厂商提供的初始化工具.

楼主:
关注什么时候出linux的版本?

网友G:
吐血,WIN系列的都做的这么烂,LINUX,唉

早上装了最新的MPLAB 7.6A我提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都没有解决,唉,这群人光吃饭,不干活.

网友D:
那你试试别的品牌.

我在这就不说好不好,你自己评价.

网友I:
哇~诉苦批斗大会,我也来。

我用7.5版,有时候大段C代码会莫名其妙的变成注释的颜色,只有关闭再重新打开文件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谁说说7.50的有什么问题?

我最近一直用^^

网友A:
没见过20楼的问题

7.50我用了很久了^^

网友J:
我用7.10的,用问题,以后我就一直用6.6的,没问题了

估计和使用MCU的型号有关系程序在某个地方被测试出问题了

网友H:
我也有这种情况

就要把一段代码不用时,加上/* */  从/*到最后全部都是注释的颜色

网友K:
不支持中文路径确实很烦人

但是凑合能用

网友J:
不过支不支持中文路径,我到觉得无所喂,用英文不也一样

网友H:
我也是呀

网友L:
遇到问题可以发牢骚,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前不久用dsPIC30F6011做了个小项目,用mplab7.50,全是用C语言写的,C30 V2.01, 总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外部环境可以影响心情,但是一个程序下来,算法应该是关键,好的算法能事半功倍。任何事物总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我相信mplab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M:
楼上有反映可以调试,烧入后不能用的情况

估计是在MPLAB IDE上有个Debug 和 Release的选项没注意到!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N:
我一直用MPLAB+C编译器,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我也使用PIC16,PIC18F2331/2431/4331/4431/452/458/6620/6621等以及dsPIC30F2010/4011,用HITECH和MCC30写程序,没有遇到上面的问题啊,就是用MPLAB74的时候不行,其它都还好。可能是我用的芯片是老型号吧

网友O:
被你们要吓跑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