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485主从中间加一个收发转接电路?

楼主(2007-05-23):
在一个485主从两点中间加一个收发转接电路,将主机发送的数据择出有用的发往从机,从机发往主机的数,择出有用数据发往主机。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什么叫有用的信号?什么叫无用的信号?

我还以为仅仅是简单的中继,
这种东西,只能你用单片机自己做一个中继通讯站.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

楼主:
也就是改造原来的设备

原来的设备是有线传输,现在改造成无线传输,可是无线传输的时间间隔太长,只能把主机发送数据包的间隔加长,但是原来的设备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只能通过加一个自己的数据转接板,来延长通讯的间隔。

网友A:
那你要用单片机来转发.

楼主:
上要用单片机转发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机发送的数据快,而转发是用无线方式,速度会慢很多,所以会不会有溢出或把数据漏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