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16F818采用内部8M振荡,将RA6和RA7设为输出中的怪现象

楼主(2007-05-24):
PIC16F818采用内部8M振荡,将RA6和RA7设置为输出各通过2K电阻驱动三级管,发现RA6和RA7输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没有高电平输出),两个口是同时正常或不正常的,所有过程其它口的输入输出均正常。哪位大哥帮我解惑,谢谢了!

网友A:
可能程序的问题

网友B:
程序看看?

注意端口的读-修改-写.

楼主:
不是一直不正常工作

不是一直不正常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不正常了,有时又能恢复,没有规律。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对端口的修改前后各有10ms的延时,应该不存在‘端口的读-修改-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