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MHz晶振有什么特别作用

楼主(2007-05-25):
我看了一块电路板,上面的晶振是4.19MHz,那为什么不用4MHz的呢,这样时间不是更好算吗,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4.194304M能分到2的,钟表上常用

网友B:
RTC或者通信等……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

2楼说的用在钟表上,那为什么不用4MHz呢,这样不是更好算时间吗,不分频的情况下,1条指令1us

网友C:
LZ知道32768的晶振有什么用?

4.194304的128分频正好是32768.

网友D:
我知道了,谢谢

128分频后是31.25Ms

网友E:
TMRx可以FREE RUN产生1秒的中断。

避免手工改写TMRx产生的误差。让TMRx FREE RUN,到255后自动归0,同时产生1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