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1):
BSF       PORTA,2;
BCF       PORTA,0;
两条指令好像是无效的,是不是位操作指令不能端口PORTA操作?

楼主:
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给点建议,呵呵

是想让它们分别输出高低电平,用位操作指令不能实现;

但是用MOVLW     0FEH;
      MOVWF     PORTA;就可以实现。

PORTA已设置为输出端口。很不理解,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啦?

网友A:
对同一口进行位操作,中间需加个延时

BSF       PORTA,2;
nop;
BCF       PORTA,0;

网友B:
为什么中间要加个延时呢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读-修改-写知道么?

端口的read-modify-write现象,在这里找找.

网友D:
建议看看张明峰的书

建议看看张明峰的书

网友E:
可以试试

小虾我以前也遇到过,将A口的初始化并不是你所想想的那相样,你只要在A端口加上一个4.7K的上拉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