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除法

楼主(2007-06-07):
比如说,计算23/1.004的结果
用PIC的除法指令怎么实现?

如果用浮点除法
浮点数怎么转换成十进制?

小弟不才,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这是个和琐碎的过程,建议看一看教科书。

网友B:
为何现成的库不用呢?

  microchip的应用笔记里有现成的函数库,你看看?

网友C:
不要浮点,很吃力.

除法的子程序网上很多的.自己找找.

网友D:
PIC除法

网上的一些子程序是采用什么数学计算公式,请赐教。

网友B:
除非不可避免的状态

  你可以在你的应用系统中在精度允许的范围了,人为的放大数据,使用long也比使用float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除法占用多大程序空间你知道吗?

我认为作除法的时候最好直接调用汇编.

网友F:
假如除数是常数......

假如除数是常数......还是把除数取倒数用乘法计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