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的误码率

楼主(2007-06-08):
楼层呼叫服务系统

呼叫盒用编码芯片PT2262通过无线模块发射楼层码和地址码
接收主机用PIC解码并把楼层号播报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呼叫盒在没有发射的情况下
接收主机自动播报楼层号
怀疑是干扰所致

请问怎样使PIC解码时判断该码来自配套的呼叫盒?

有说在单片机解码时加上一段乱码.(不知道这个乱码怎么加)

PS:单片机是根据地址码与本机使用的地址码一致才响应呼叫的.

网友A:
乱码?

简直是乱来……

网友B:
嘿嘿,应该是你的解码程序造成的!

网友C:
就是每个呼叫系统都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地址码.

否则隔壁楼梯的码一样会影响到.
另,在发送码值之前不是发送乱码,应该是你的接受系统能够辨别的特殊乱码,也就是你的密码.

网友D(2007-07-20):
你收到别人发的码了

你可能用的是315或433的,而且PT2262这样通用的芯片,就有很大可能和别人的重了,你在开发前对方案的论证不严密,现在要改进很困难,最好是发码的换成个单片机吧,自己定个协议吧。

网友E:
做个通讯协议

发送一个起始识别码,然后发送信息吗,在发送校验码,如果符合,就可以了
码表越长越不容易出错

网友F(2007-08-24):
同频干扰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