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控制器助力怎么计算呀

楼主(2007-06-09):
我想实现1:1的助力,那位高手能还知道转速和力矩的关系,这个怎么计算呀

网友A:
转速同力矩没有关系,比如启动时很低速度很大力矩

网友B:
不需要这么复杂.

只需要知道传感器有多大的转速,你自己定义一个相应的PWM值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C:
一个PIC16F72,能搞得多复杂

一般的做法,都是楼上说的.好像比较少的1:1,都只是助力而已.

网友D:
真正的1:1助力是有力矩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