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新课题[精品]

楼主(2007-06-11):
各位大虾们,有没有谁研究过MICROCHIP公司的单片机的另一种不占单片机资源的在线仿真调试器“Mplab ICE 4000或Mplab ICE 2000".静候佳音。

网友A:
买还是造?

  买呢,你只管烧钱;仿制呢?你做出来了基本上你也可以开一家与microchip对着干的公司了。

网友B:
同意 2 楼的说法。

仿真芯片是把内部控制总线拉出来的 MCU ,你能做出仿真芯片来。那 MCU  也一样做出来。基本可以和 Microchip 对着干。

楼主:
OH YEAH

看来小虾我是有点难度,基本上是望尘莫及了,不过大虾们是否知道哪有便宜一点买呀,8千多,1万多简直就是天价。可以买一个计算机了。

网友C:
买那干嘛?

我只用烧写器,不用仿真器,偶还没见过2000呢.

网友D:
做也好做.

用FPGA来在线模拟好了. 看有人这么做51的东西.
不过,你做出来的东西也要卖这么贵, 呵, 那我不如买原厂的东西呢. 何苦来.

网友E:
有的,我有看见过用fpga模拟pic16f84的

楼主:
在哪见的

回8楼,在看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F:
我分析过贝能的RICE

里面就是FPGA+SRAM+EERPOM
FPGA:仿CPU
SRAM:用作寄存器区和MCU RAM区
EEPROM:存放仿真程序
用FPGA仿真一个PIC CPU应该不难,要分析命令的目标码(机器码)

网友B:
逻辑可以仿,

但是具体的电气特性是没办法仿的。

楼主:
没见过

小虾我还都没有见过MPALB ICE的仿真的工具的实物呢,真是可怜。请问10楼的能否提供一点你分析的资料让小虾我看一下如何,谢谢!

楼主:
求救

望大虾们帮帮小虾哟,谢谢!

楼主:
给点提示

请用过或琢磨过“MPLAB REAL ICE”的大虾们给点提示啥,其实小虾也想不论是买还是做都想搞一个来用一下。

网友G:
楼主是标题Dang,鉴定完毕~

楼主:
不是白

不明白15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