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汇编问题

楼主(2007-06-15):
请教混合汇编问题:
#asm
  banksel   ANSEL
  swapf     _ANSEL
#endasm
  编译能通过,为什么banksel没起作用啊?改成
#asm
  bank2
  swapf     _ANSEL
#endasm
  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嵌入汇编的存储体怎么选择?

网友A:
我都还没有用过呢.找个机会也试试看

我都还没有用过呢.找个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B(2007-07-22):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怎么会没作用!?

网友D:
banksel和bank2不是有效的汇编指令吧?

该2命令是"宏",怕C语言编译器无法识别吧?

网友E:
这样试试

#asm
  bcf       _STATUS,5
  bsf       _STATUS,6    ;bank2
  swapf     _ANSEL
#endasm

网友F:
以前张明锋的一句话让我记得很牢

“当你用C时不要老想着汇编”所以我的程序中几乎没有ASM,PICC的编译效率是很高的,但写C时要考虑充分
如:for(i=8;i>0;i--)
我一般写成
for(i=9;i>0;--i)
这样PICC就会把他翻译成
DECFSZ i,1
呵呵,一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