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57c坏片很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1-14):
买了一批pic57c烧下来坏片很多,大概有10%,请问是怎么回事,是片子的质量问题,还是编程器的问题?我用的编程器为rf2148 usb接口

网友A:
应该是编程器的问题。

我用过很多,没发现有这么大问题,坏片率一般不会超过千分之二,业界默认的标准是千分之五。

网友B:
假的也有可能

曾经看到过假的CF745

网友C:
现在假的很多~~

网友D:
千分之二!

晕,一个也不能坏!

网友E:
编程式器的问题吧

编程式器的问题吧

网友F(2007-02-24):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

我是做IC卡方面的产品的
05年有一次采购了近200片芯片,同样的程序(以前一直用好好的),产品加工后出现几十个没有反应的,重新写一个新的就好了
原因没有查出来,后来就决定不用它了,改PIC16F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