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连接Pic16F916问题,急盼回复!

楼主(2007-01-23):
ICD2连接Pic16F916问题,急盼回复!

Down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Target Device PIC16F916 found, revision = Rev 0x4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Download Operating System Succeeded
MPLAB ICD 2 Ready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9D,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 Failed Self Test.  See ICD2 Settings (status tab) for details.
MPLAB ICD 2 Ready

我直接连接不能成功,若Down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的话就可以找到芯片。请版主给予帮忙,急盼!

网友A:
连接成功后,你关掉MPLAB的时候,

会提示你选择是否保存?

选择点yes,再次打开后应该就可以直接连接ICD2了,

网友B:
你是否选择好了芯片型号?

网友C:
接头插反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