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

楼主(2007-01-23):
用16F636发射38KHZ的红外信号,效果总是不理想.请问各位有什么高招呢?PIC有没自带产生38KHZ载波的单片机?

网友A:
没听说有……

能自己带38K载波的MCU不是很多。

你的效果不理想指什么?

楼主:
接收到的效果不好.

我这边问题是接收到的效果不好.估计是发射出去的频率不对吧.现在是用9014做的驱动.现在发现,红外发光管上的电压方波,上升,下降时间也比较长.

网友B:
接收到的效果不好,怎样不好?

是距离短?还是有时能收到有时收不到?还是......?

楼主:
距离不好.

距离短,并且方向性差.

网友A:
要注意发射功率

红外发光管上的电压方波,上升,下降时间也比较长和你的管的质量,外围电路,PCB等都有关系

网友B:
将驱动红外管的三极管基极电阻取小些,以提高发射功率

另外,用示波器看看载波频率正不正确

网友C:
先看硬件后看软件

硬件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无较大失真
软件也用示波器看看脉冲时间准确否,有无超出容差

网友D:
ATtiny28可以产生该信号

偶用它做的,不过是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