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14 休眠后不能唤醒

楼主(2007-01-27):
下边是我的部分程序:
void init_io(void)
{
    PORTA=0;
    PORTB=0;
    PORTC=0;
    PORTD=0x0;
    PORTE=0;
    TRISA=0;
    CMCON0=0x07;            //off compare
    ANSEL=0x40;                     //RE1 AS AD INPUT

    TRISB=0b01000000;
    TRISC=0;
    TRISD=0x0;            //01110000
    TRISE=0;

    RBPU=0;
    WPUB=0x40;
    IOCB6=1;        //RB6电平中断
    RBIE=1;
    PEIE=1;
    GIE=1;
//    RBIF=0;
}
void interrupt isr()
{
    unsigned char i;
    if((RBIE)&&(RBIF))
    {
        i=PORTB;
        RBIF=0;
        sleep_flag=1;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io();
    RD7=1;
    sleep_flag=0;
    while(1)
    {
        scankey();
        if(key==switchkey)fun_switch();
        if(sleep_flag==1)
        {
            RD7=0;        //背光
            RD3=0;        //音频板电源
            sleep_flag=0;
            i=RB6;
            asm("sleep");
            init_io();
            sleep_flag=0;
            RD7=1;
            RD3=1;        //音频板电源
        }
     }
}

各位帮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有遇到问题了

我原来用作唤醒的按键是RB6与RD1交叉的,现在把RB6与地通过按键连接,是可以唤醒了,但是唤醒接着 就休眠了,明白问题出在io口的电平不匹配,RBIF又被置一了,可是怎么消除这种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