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 3~4 路的 8 位 DA 转换器

楼主(2007-02-05):
找3~4路的8位DA转换器

    供电电压5V  输出0~5V电压型  3~4路输出  8位

    接口: I2C 或者普通的两线串口

    单路转换时间 < 5us

    数据输入速率要高

   要有SSOP封装 在国内比较容易卖到

   我找MAX5584EUP,好象国内都没有现货卖,谁给出个注意!

网友:
你的要求很奇怪

I2C普通的两线串口的输入速率怎么可能高得起来?

网友A:
可以用一些低端的MCU代替呀!

现在的MCU一般都有AD功能,3~4路(8位)一般会有,价格也便宜,可能拿来代AD转化器嘛,
问一下,你这3~4路要同时转化吗?还是分时转化?要是同时转化,那就不行了

网友B:
问一下MICROCHIP的代理,他们有

网友C:
DA转换那个信号的MCU有啊

网友A:
看错了,要是DA转化,那不是更简单了吗?

那就不是带AD的MCU,就更便宜了。直接用MCU模拟就可以了,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