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SPI方式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pic, spi, ov, se, AN

      MOVLW 06H
      MOVWF SSPBUF                ,给ROM发送命令06H。
LOOP9W8 NOP
      BANKSEL TRISA
      BTFSS SSPSTAT,BF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GOTO LOOP9W8
      BANKSEL PORTA
      MOVF SSPBUF,W               ;不管数据是否有用,将其放入W寄存

我想请问以下上面的SPI方式发送的小程序,此程序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在此程序中的最后有一句MOVF SSPBUF,W   指令我有疑问,上面的语句已经将数据06H发送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加上MOVF SSPBUF,W   ,可以不要吗?

网友A:
不知是和什么通讯,程序应该还要读回数据

做为主机,必须产生SCK信号,随便发送一个数据,就可以产生SCK信号,便于数据的输入

网友B:
警告LZ不要重复发帖

你这个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你找93C46的例程对照着看就明白了。

这个例程网络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