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读写24C01的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07-02-07):
    现在的现象是:第1次按RB0能正常写,按RB1也能正常读,但是按复位键后就再也不能正常读跟写了,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
    源程序如下,烦请大家给我指点下
;实验目的:熟悉MSSP通信协议。
;当按键RB0按下时,把6个连续的数据写入到6个连续的单元内
;写完成后数码管显示单个0,做为标志位
;当按键RB1按下后读取EEPROM连续六个单元
;读取结果送6位数码管显示
;硬件要求:拨码开关S2、S5、S6全部置ON,
#include<p16f877a.inc>        ;包含头文件
 ERRORLEVEL -302
SDA       EQU   4              ;数据I/O
SCL       EQU   3              ;时钟I/O
DATA_W    EQU   75H            ;发送数据寄存器
DATA_R    EQU   76H            ;接受数据寄存器
DL1       EQU   77H            ;延时用
DL2       EQU   78H            ;延时用
ADDRESS   EQU   0AH             ;待写入数据的EEPROM地址
VALUE     EQU    0H             ;待写入EEPROM中的数据
COUNT     EQU   20H

    ORG    0                   ;复位入口地址
    GOTO   MAIN

TABLE
               ADDWF   PCL,1                    ;PC值加上偏移地址
               RETLW       0C0H          ;0的编码(公阳极数码管)
               RETLW       0F9H          ;1的编码
               RETLW       0A4H          ;2的编码
               RETLW       0B0H          ;3的编码
               RETLW       99H           ;4的编码
               RETLW       92H           ;5的编码
               RETLW       082H          ;6
MAIN
     NOP                        ;ICD所需要的空指令
    CLRF   PCLATH              ;保证程序在页面0内
    CALL   INIT_I2C            ;调用IIC初始化程序
    CLRF   DATA_R              ;清0接受数据寄存器
    MOVLW  VALUE
    MOVWF  DATA_W              ;待写入数据送寄存器
    BTFSC  PORTB,0
    GOTO   $+7
    CALL   WRITE               ;调用写EEPROM子程序
    MOVLW  0C0H
    MOVWF  PORTD
    MOVLW  0FEH
    MOVWF  PORTA                ;显示0
    GOTO   $
   ; CALL   DELAY10MS           ;延时一定时间,保证写EEPROM能完成
    BTFSC  PORTB,1
    GOTO   MAIN
    CALL   READ                ;调用读EEPROM程序
    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GOTO   $-1

;***********************写EEPROM程序****************************
;入口参数:DATA_W
;出口参数:无
WRITE
    CALL   I2C_IDLE            ;判断是否空闲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SEN         ;建立起动信号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等待起动完成
    GOTO   $-1

    MOVLW  0A0H                ;发送控制字节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等待应答信号

    BANKSEL SSPSTAT
    BTFSC   SSPSTAT,BF         ;检测寄存器满标志
    GOTO    $-1
    MOVLW   ADDRESS            ;待写入数据的EEPROM地址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等待应答信号

    CLRF    STATUS
    MOVLW   6H
    MOVWF   COUNT
    BANKSEL SSPSTAT
    BTFSC   SSPSTAT,BF         ;检测寄存器满标志
    GOTO    $-1
WRITE_1
    INCF    DATA_W,1
    MOVFW   DATA_W             ;待写入的数据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等待应答信号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DECFSZ  COUNT,1
    GOTO    WRITE_1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PEN        ;建立停止信号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等待信号完成
    RETURN                     ;程序返回

;***********************读EEPROM程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DATA_R
READ
   MOVLW    60H
   MOVWF    FSR
   MOVLW    6
   MOVWF    COUNT

   CALL     I2C_IDLE           ;调用总线空闲检测程序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SEN        ;建立起动信号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等待信号完成
   GOTO     $-1

   MOVLW    0A0H               ;发送控制信号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调用应答检测程序

   MOVLW    ADDRESS            ;待读取数据的EEPROM地址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调用应答信号检测程序
   CALL     DELAY10MS          ;调用延时程序

   CALL     I2C_IDLE           ;调用总线空闲检测程序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RSEN       ;建立重起信号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等待信号完成
   GOTO     $-1

   MOVLW    0A1H               ;发送控制字节
   BANKSEL  SSPBUF
   MOVWF    SSPBUF
   CALL     WRTACKTEST         ;等待应答信号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READ_1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RCEN       ;启动接收数据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BTFSS    PIR1,SSPIF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GOTO     $-1

   BANKSEL  SSPBUF
   MOVFW    SSPBUF
 ;  MOVWF    DATA_R             ;保存数据到指定接收寄存器
   CLRF     STATUS
   MOVWF    INDF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BANKSEL  SSPCON2
   BCF      SSPCON2,ACKDT      ;应答信号置1
   BSF      SSPCON2,ACKEN      ;建立一个应答信号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等待信号完成
   GOTO     $-1
   INCF     FSR,1
   DECFSZ   COUNT,1
   GOTO     READ_1

   BANKSEL  SSPCON2
   BSF      SSPCON2,PEN        ;建立一个停止信号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等待信号完成
   GOTO     $-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RETURN                      ;程序返回

;********************总线初始化程序***************************
INIT_I2C
   CLRF     STATUS
   MOVLW    0FFH
   MOVWF    PORTD
   BANKSEL  ADCON1
   MOVLW    07H
   MOVWF    ADCON1
   BANKSEL  TRISC
   MOVLW    0FFH
   MOVWF    TRISB
   CLRF     TRISA
   CLRF     TRISD
   BSF      TRISC,SDA
   BSF      TRISC,SCL          ;设置SDA跟SCL为输入,将由IIC自动控制
   BANKSEL  SSPADD
   MOVLW    9
   MOVWF    SSPADD             ;波特率设置为100kbd
   BCF      SSPSTAT,6          ;选定输入电平遵循IIC规范
   BSF      SSPSTAT,7          ;关闭转换率控制
   BANKSEL  SSPCON
   MOVLW    38H
   MOVWF    SSPCON             ;设定控制寄存器
   RETURN                      ;程序返回
;*********************应答信号检测程序************************
WRTACKTEST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IF         ;清除中断标志位
   BTFSS    PIR1,SSPIF         ;判断中断标志位是否为1
   GOTO     $-1                ;等待中断标志位为1
   RETURN                      ;程序返回

;*********************总线空闲判断程序*************************
I2C_IDLE
   BANKSEL  SSPSTAT
   BTFSC    SSPSTAT,R_W        ;检测是否在发送过程中
   GOTO     $-1                ;等待发送完成
   BANKSEL  SSPCON2
   MOVFW    SSPCON2            ;读取SSPCON2的值
   ANDLW    1FH                ;去掉高3位
   BTFSS    STATUS,Z           ;5个状态位是否全为0
   GOTO     $-3                ;否,总线忙,循环检测
   RETURN                      ;程序返回

;**********************延时程序******************************
DELAY10MS
   MOVLW   0CH
   MOVWF   DL1
DELAY2
   MOVLW   0FFH
   MOVWF   DL2
DELAY1
   DECFSZ  DL2,1
   GOTO    DELAY1
   DECFSZ  DL1,1
   GOTO    DELAY2
   RETURN

DISPLAY
   MOVFW   60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0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0

   MOVFW   61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1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1

   MOVFW   62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2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2

   MOVFW   63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3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3

   MOVFW   64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4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4

   MOVFW   65H
   CALL    TABLE
   MOVWF   PORTD
   BCF     PORTA,5
   CALL    DELAY10MS
   BSF     PORTA,5
   RETURN

;************************************************************
   END                          ;程序结束

楼主:
错误的现象

调试时发现程序死在“建立启动信号”处

网友A:
请告诉我你的24C01全部的编号

请把型号全部列出来。

PS:要注意SDA、SCL被挂死的时候的处理

楼主:
24C01B

型号是:24C01B,microchip公司的
我怀疑也是SDA跟SCL被挂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只是按了复位键,想让程序重新工作。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

原来是读程序结束没送非应答信号

网友B:
--

汇编,看到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