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网上看到的**

楼主(2007-02-07):
刚学PIC,自己用万用板搭建的的电路,10K电阻上拉接复位。3K电阻,22pF瓷片电容为外部震荡部分。
然后我用烧录器上的下载线烧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我不用少录器上的电源,用自己的开关电源时又不运行了。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怎么回事。

网友A:
注意电源质量

另外,3K电阻换大点的

网友B:
开BOR检测

因为ICD2等内部自己有电压检测,所以复位没有问题,但你外接电源的时候,如果没开BOR检测,则出问题就很正常了……

楼主:
测试结果

我用的是PIC16F877A,我按照上面各位说的方法做了:
3K电阻换成了4.7K的电阻.程序中加了句:
                BSF PCON,0
开始时,能正常运行,后来我调整电压,发现低于3.8V(与资料上的工作电压范围不符)的时候,OSC2无波形输出,IO也无输出,然后再调整电压,达到4.0V的时候,OSC2和IO又有波形输出.
然后没有多久,就出现IO无输出,用示波器看了看OSC2的波形,为12ms的波形(即有震荡),8.2ms的低电平(即无震荡).似乎有周期的复位信号.但是示波器看/MCLR一直是高电平。
然后我把电源的地线接到大地(接到接地的工作桌上),发现OSC2有波形,但是IO无输出。程序如下,求大家帮忙:
flag        equ      25h      ;定义一个控制左移/右移的标志寄存器

            ORG      0000H
            NOP
            GOTO     MAIN
            ORG      0005H
MAIN:       bsf      status,5
            bcf      pcon,0
            movlw     00h
            movwf     trisa
            movwf     trisb
            movwf     trisc             ;a,b,c为输出
            movlw     0ffh
            movwf     trisd             ;d为输入
            bcf      status,5
            movlw    0ffh
            movwf    porta              ;a输出1
            movlw    00h
            movwf    portb              ;b输出0
main1:      movlw    0ffh               ;c变化输出
            movwf    portc
            call     delay
            movlw    00h
            movwf    portc
            call     delay
            goto     main1
delay:      movlw    0ffh
            movwf    20h
delay1:     movlw    0ffh
            movwf    27h
delay2:     decfsz   27h,1
            goto     delay2
            decfsz   20h,1
            goto     delay1
            return
            end

楼主:
还有求哪个大侠给贴个PIC16F877A的应用电路

我的仿真器配套系统不能设置配置字(刚学PIC,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很有可能是下面的这个原因,我试一试

出处:http://www.dz130.com/MCU/PIC16F877A-CPU-546.htm

PIC16F877A,CPU 我用PIC16F877A,怎么手一摸CPU塑封面就死机?
问
甚至手指离其表面有3毫米也死机.晶振表面也接地了,以前没碰到过抗干扰这么差的,排板时也注意抗干扰了.
还有什么原因?
答 1: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
答 2:
先去摸下水龙头再来看看
答 3:
把工作地接大地试试。
答 4:
先把877放到你的开发板上看看先看是不是877自身的问题,然后再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答 5:
问题原因还有一现象:用手触摸(塑封面)或靠近RB口时,死机,触摸其他地方工作正常.

将工作地接大地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死机.
故障原因:
我把RB口做矩阵键盘输入口,口线接1K电阻后接键盘,没有上拉或下拉,我把RB口线接1K(限流电阻)后直接接地,怎样摸都没死机,非常稳定,但接上拉到5V就有死机甚至上电后不工作现象.
预改进措施:
将RB口线不悬空,直接接10K电阻下拉,后接1K限流电阻再接矩阵键盘.
疑问:不用的管脚一般接10K后上拉或下拉都可以,怎么接上拉不工作或死机?PIC的口线悬空就这么怕干扰?

这个板子挺简单的,PIC16F877的RB口接个4X4矩阵键盘,串行口接RS485通信,其余口扫盲18个七段数码管.
答 6:
低压编程关闭没有?
答 7:
老问题了关低压编程,最好把PGM脚接地

楼主:
PGM这么不稳定,各位说说怎么处理啊

我已经试过,PGM接一下拉电阻已经OK!
但是PGM又是一个IO口,请高手们谈谈PGM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网友C:
配置字的问题.

先到论坛里搜索一下.1.振荡方式不对,2.低电压编程没关.3.没用的IO口没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