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5J10的AD转换问题!请用过的看看!

楼主(2007-02-09):
 我现在在用PIC18F85J10的AD,但发现了个问提! AD转换的软件在手工搭的电路班上调试的工作正常,转换的值也很精确的!但现在把软件放到作好的PCB上,就不行了!VCC用的是3.3V! 外围的电路用的是5V的.PIC18F785J10是可以接5V的,最大5.5V!  问题是其它的工作都正常!就是AD转换的值有问题,电路是正常的,在输入口上测有3.9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是那来的!!!  但把5V全部断开AD转换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A:
注意看手册,不是所有的I/O都支持5V的

好象只有纯数字I/O才支持5V

网友B:
IO口有个内部钳位二极管通VCC

所以你测到3.9V,是5V通过IO口反馈给VCC的,当心你的3.3V稳压电源烧掉.
解决的办法是使IO口总反馈电流小于MCU3.3V的总消耗电流,使3.3V稳定下来.

楼主:

5V我用的数字输入的.IO口有个内部钳位二极管通VCC,那他就不应说可以接5.5V DC输入了!!!  但是在数据手册上写的可接5.5V DC输入啊! 这怎么回事了!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模拟IO口才有,内部钳位二极管通VCC

网友B:
这个是最高限制电压.超过就要坏

仔细看看具体哪个口可以接5.5V?该接的就接,不该接的就不要接.如果不行,还是用三极管隔离比较妥当.
你还没有说AD的转换值到底怎么样了?AD值不准主要就是有两个毛病:基准不对和输入采样时间不对.你所说的输入口3.9V是哪个?AD吗?电源是否有变化?

楼主:
是AD的输入PIN上有3.9V的电压!

我搭的一个实验板上ADC都是正确的!   IO的接发也是按照手册上说的接的啊!
可就是不行啊!  也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实验板上有5V外围吗?

还是查一查5V的电压有没有串进来.

网友C(2007-03-26):
估计是电源串扰拉

估计是电源串拉
  在你搭的电路上没串,那一定是PCB串拉!
   查查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