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F2020的外部晶振如何配置!

楼主(2007-02-10):
30F2020的外部晶振如何配置!

网友A:
在烧写时有个CONFIG选项.

在MPLAB里面选.看你是多少的晶振,1M及一下选LP,4M及以下选XT,以上选HS

楼主:
不过!晶振不振?(用内部的就可以正常工作)

Osillator Mode    (Primary Oscillator (HS,EC) w/PLL)

网友B:
这是旧版本的一个BUG

将在新版本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