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后,电流增大很多

楼主(2007-02-14):
程序正常运行时,电流在40ma,按键按下后,电流激增到70ma,mcu是16f914。
键扫描如图。

网友A:
RD1,RD2串二极管,同时在二极管负极接上拉电阻.

51这样做没问题,因为51是open drian的,PIC的,呵,要小心点.

网友B:
re

软件要注意,列线上设置输出0时,其余应设置输入,不能设置输出1。
由于你设置输出0和1造成短路。

网友C:
厉害,直接就这样拉过来,

厉害,直接就这样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