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分时复用

楼主(2007-02-27):
我的RC口接了4个数码管的a-g和4*4个按键,也就是I/O口分时复用,用ICD2调试,显示还可以,按下按键就不能正常工作,不知到为什么,大家帮忙!

网友A:
可否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按键有没有用电阻隔离?

看你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应用笔记

我是按照AN529上做的,线路上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么确定?

既然这么确定电路没问题,那肯定是程序问题了?不过网上的电路最好不要照招,好多都是他们头脑想出来的,没调试过。
最好将你的问题讲明白点!这样大家也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要把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才好分析

楼主:
I/O口分时复用图

网友C:
你所说的不正常工作

是指只有显示不正常?还是MCU运行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