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F3012的 Restricted memory问题

楼主(2007-02-28):
本人使用ICD2调试30F3012,软件为MPLAB7.50,C30 V1.20
项目中添加的链接文件为p30f3012.gld,
#include "p30f3012.h"
unsigned int T1Buffer[16],T2Buffer[16];
unsigned int WPointer;
unsigned char over;
void testport(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nt main(void)
{                /* pc = 0x180 */

    /*
    unsigned int xdata[512];
    union xx{
        unsigned char v1[2];
        unsigned int v2;
    }utest;
    */
    unsigned int i,step;
    unsigned int y;
    /* variable init */
    WPointer = 0;

    over = 1;

    for(i=0;i<16;i++)
    {
        T1Buffer = i;
        T2Buffer = i;
    }
    /* port init */
    testport();

    /* timer init */
    timer1_init();

    while(over);

    while(1);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T3Interrupt(void)
{

        IFS0bits.T3IF =    0;
        T1Buffer[WPointer] = TMR1;
        T2Buffer[WPointer] = TMR2;
        WPointer++;
        T1CONbits.TON     = 0;
        T2CONbits.TON     = 0;
        TMR1     =     0;
        TMR2    =    0;
        if(WPointer&0x10){

            IEC0bits.T3IE     =     0;
            T1CONbits.TON     =     0;
            over        =    0;
        }
        else{
            T1CONbits.TON     = 1;
            T2CONbits.TON     = 1;
        }
    return;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1CON    =    0x0002;
    TMR1    =    0x0000;
    PR1        =    0xffff;
    T2CON    =    0x0002;
    TMR2    =    0x0000;
    PR2        =    0xffff;
    T3CON    =    0x0000;
    TMR3    =    0x0000;
    PR3        =    0x2710;
    /*  period = 1.25ms   */
    IPC1bits.T3IP    = 0x4;
    IPC1bits.T2IP    = 0x0;
    IPC0bits.T1IP    = 0x0;
    IEC0bits.T3IE     = 1;
    T3CONbits.TON     = 1;
    T1CONbits.TON     = 1;
    T2CONbits.TON     = 1;
}
调试发现T1Buffer and T1Buffer 均为restricted memory
中断中对 T1Buffer and T1Buffer操作无效
我在microchipmplab idedev的文件夹中dspic30f3012e.dev中的第39行有
UnusedRegs (0x800-0x13ff)
在dspic30f3012e.dev中没有发现0x800以上的限制阿
如果我用MPLAB SIM来仿真则没有任何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阿??????

楼主:
anybody here?

据说是ICD2占用了0X800-0X823的RAM,但是在编译选项或其他方法能够使数据在它的限制范围之外吗?
MPLAB7.5 没有找到DEBUG/RELEASE选项阿!!!!!!1

楼主:
自力更生

下载了V7.52就可以了,破MPLAB,BUG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