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 RS232

楼主(2007-02-28):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脑上没有串口,现在打算用用一个USB 转 RS232

   的转接口。我的装置是贝能的烧写器,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注意.

有两种,一种是不管什么系统都要驱动程序的,大概50-70块一个,一种是20-30块一个,不用驱动程序,一定要买前面那种.

网友B:
usb

我想自己做一个USB转RS-232的接口,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些芯片呢〉〉作毕业设计用???

网友C:
CP2102可以,不过据说不是太好用?我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D:
我试过FT232,很好用

年前刚用过FT232BM,很好用的,就是太贵,少量要20/片

网友E(2008-07-17):
请问

请问FT232R里面的电路图上   Ferrite  Bead是什么玩意啊。查字典说是铁珠